联想C466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2-09-16):
型号:联想C466M
芯片组:GL960+HBM
故障:不开机
接到一台联想C466M,按开关没反应。拆电池、硬盘、光驱。上可调电源,手随时准备拔掉电源头,以防打表对主板造成更大的伤害。插上电源电流0.07A,偏高!摁下开关无反应。初步判断主板有短路。
拆机,边拆边观察未发现可疑情况,拆出主板仔细观察未发现进水、烧伤痕迹。由于之前上过可调电源直到没有大短路就没量各电感对地阻值。直接上可调看能不能烧出损坏元件。手摸到PQ1处有发烫,找到一个相同的料板换之上电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按部就班了翻出电路图
量得PQ1三脚处电压19V,一脚处电压只有四点几V,明显B+有短路!量B+处对地阻值只有500多,正常应该是无穷大的。翻开电路图,发现B+去的地方好多,所以得运用强大的断路大法,以缩小范围。

每断一处就用万用表量一下B+处的对地阻值,当断开了PL8时奇迹发生了:B+对地阻值无穷大,看来就是PL8后级有短路,B+经过PL8变为CPU-B+,看来是CPU供电出现问题了。确定了是CPU电路问题,就拿起板子仔细观察了一下CPU供电模块,重点是大电容和MOS管了,在我毒辣的双眼下代号为PC128的电容终于现出了原形,它的侧面有一条非常细小的裂缝,看来就是它烧穿了。
找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去,补上前面断开的所有跳线,测量B+处对地阻值已是无穷大了。心中大喜,上电待机0.01A3,5V都已出来。上CPU,内存,散热器,接上屏,摁下开关,电流一路往上跳,屏幕中的Lenovo字样映入眼睛。到此这台机器修复。

网友:
顶一个,我的时好时坏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问题

网友:
顶起来
还是可以的技术

网友(2012-10-16):
我一再修一台联想C466的机器 我那机器待机0.05 所有电容都短路 无论拆那个都一样 那位大哥有修过的 给教小弟一招。

网友:
呵呵,19V短路是可以量出来的吧。这种现象做为维修应该是先大体量下短路吧。但能通过电路找问题,也挺好的。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应该打下电感有阻值的,少走弯路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有MOS管也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