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寸亮十分钟左右灭了

楼主(2012-09-16):
我有显示器一台。可以正常开机。灯管没有问题。屏幕都亮。可是亮到十分钟左右就灭了。 求救。。。

网友:
麻烦详细点描述情况。究竟是想断电一样,还是只是屏幕黑了,灯亮不?亮绿还是红,按开关可以再次开启不?灭了后要如何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A:
故障时查高压板OFF/on端子,如是高电平,换高压板

网友:
你这款三星的是不是触摸按键的,如果是,就是断开按键不插,然后再测试看看会不会自动关掉!

网友B:
如果断开按键还是自动关掉的话,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先换高压板试。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D:
先考虑按键,我修过和楼主类似的案例有几个是按键坏,有几个是升压包虚焊,多量量,细心。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OK

网友:
就跟正常修好的机子一样啊,可以正常使用,可用到十分钟左右就灭了。就亮黄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考虑按键,我修过和楼主类似的案例有几个是按键坏,有几个是升压包虚焊,多量量,细心。

我开始也想到了高压那一块。可是我已经换了新的啊,可以用的啊。还是用十分钟左右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高压板试。

也一样的效果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断开按键还是自动关掉的话,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是哦。怎么不考虑驱动板那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时查高压板OFF/on端子,如是高电平,换高压板

我换了新的一样的高压煲  一样的效果

网友E:
先检查按键开关如果正常就换块驱动板试一下。若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就可以刷下程序。

网友F:
如果你显示器是正货,就用三星显示器专业的程序升级软件,官网有下载,35M文件,刷刷吧,听说好的三星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按键开关如果正常就换块驱动板试一下。若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就可以刷下程序。

哦 。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显示器是正货,就用三星显示器专业的程序升级软件,官网有下载,35M文件,刷刷吧,听说好的三星都这样 ...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报你的型号  2220吗    这个三星的机子垃圾的很   驱动板的问题   而且原机的高压板改通用驱动板还带不起来 灯管老闪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