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系列换屏问题!

楼主(2012-09-16):
接了台RV411换屏的机子,屏破 ,他的是三星屏,我也换了个三星屏,只是型号有点不一样,这款机子屏型号不一样 会导致 键盘不能用,!自己代换过,确定!以后有换这款机子的兄弟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精神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哟

网友:
有點不相信, 只遇到過調不到亮度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此机器的BIOS奉献给大家。

网友:
之前也有到一个三星的,也是这种情况,不过忘记机子型号了

网友:
换回原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倒是一次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  把原来屏的码片换回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哦,,,RV的屏我都换过几片了,,都是用的京东方的屏,,怎么没问题呢。。???

网友:
难怪 以前碰上个RV系列的机器也是摔的屏坏了 键盘怎么用不能用 不装屏用外接就可以 后面只有叫客户用外接键盘了  原来还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RV系列经常换,奇美,京东方等,从来没遇到过引起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啊,以前换屏碰到过黑屏的,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