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上网本,开机屏幕左上角横杠跳动。而且还每8声报警一次

楼主(2012-09-16):
dell mini上网本,开机屏幕左上角横杠跳动。8声报警,加焊小南桥不管用,原先2个分屏不报警,以为屏坏了,现在没字符出现只是小短杠 ,显卡集成在哪啊?

网友:
8声没检测到屏幕。显卡应该是集成在CPU 里面的 AMD 还是INTEL?

网友:
屏幕亮 CPU 没字没法认到再看看

网友:
YINTEL 的 我加焊了2边 还报警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屏换的不对引起的

网友:
开机横杠跳动说明各供电出了……显卡是集成在CPU的……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屏亮,左上角有一个等待符号跳,然后报警8声

网友:
解决了,重新插拔一下屏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