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f进系统死机 E40开机显LOGO后掉电 二台难弄的机子

楼主(2012-09-16):
一台SL410的机子 装系统死机 更换内存 硬盘无果 有时不加载驱动可以安装好 然后用官网驱动安装运行一会也还死机  风扇散热上都没有问题。
拨了光驱 无线网卡 SD插槽 最小化测试还是一样  头晕啊 然后刷了最新版BIOS还是一样  没办法换CPU后好象好了  但没用多久又死机
真是没办法了  还请高手指点
人不顺 好象什么都不顺  另一台E40的机子开机显LOGO就马上掉电  换了内存 换了CPU 拨了光驱 硬盘等等外设还是一样  然后把主板拆出来 屏线接口处清洁一下 莫明其妙的好了  装起来用了二天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唉  又是一台难弄的机子  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高手快出现吧!指点迷津!!

网友:
弄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注意一下散热铜管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e40  你看看那个是不是开关那里短路了  或是腐蚀了   修好了  等你的答案

网友:
e40大多数是这个问题,我碰过两台,只不过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
我裸板测试的  直接用镊子开机的 和开关没什么关连

网友(2014-07-18):
换个南桥试试吧!~灌胶的有点难度哦!~

网友(2014-08-26):
这道是不怕 就是怕芯片买来好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