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2E一通电三秒就断电

楼主(2012-09-16):
明基FP72E一通电三秒就断电,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是大电容坏了吗?还是后级有短路啊!我查不到什么短路故障!热敏电阻、整流桥都是正常的!要从哪儿下手啊!

网友:
电容有没鼓包,外接灯管怎样

网友:
测高压板和灯管啊

网友:
你说的断电是不是 电源指示灯灭了呀 你量一下按键电压是不是有电压低的按键

网友:
  你这一看就是电源板有问题,先不通电量一下整流桥、二极管、开关管什么的有没有短路烧掉,大电容目测有没有鼓包,如果都正常上电量到开关管有没有脉冲电压,脉冲电压满足了在量有没5V  12V,这样不就能判断到底是热地还是冷地的问题了!

网友:
单独电源板工作试试,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