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50刷BIOS刷得不显了。有木有同例?

楼主(2012-09-16):
机型: Lenovo B450(Intel集显)
板号:LA14 MB (09212-1   48.4DM011)
故障:客户拿来,机器开机不显,重插内存,可显,但键盘不能用,卡滚动条。(键盘,硬盘测试OK。)
维修:先刷BIOS,读取原bios资料,才1024K,论坛下载2个BIOS(2M)刷,都不行,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52A就不动了。
天杀的联想,又让我头痛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91     这个试过了吗也是集显       确定只是BIOS问题?

网友:
很少遇到鍵盤不能用是bios的問題的, 先換個io比較好.
容量都不一樣, 肯定不行,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bios蕊片是什麼型號, 再查一下, 就知道容量是多大的, 下載的bios容量一定要一樣.

网友:
BIOS芯片本身是2M的,我刷的BIOS也是2M的。KBC已经换过,不行,这才刷BIOS试试,结果都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91     这个试过了吗也是集显       确定只 ...

这个BIOS已经刷过,我只是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谁知道会刷得不显了。

网友B:
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重新刷回去看看呢,按照电流跑的数是快要到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重新刷回去看看呢,按照电流跑的数是快要到显示了。

电流都没有跳变,内存都还没有到。

网友:
用原来的bios看一下先

网友:
一开始就是不显示,看情况不像是bios问题,感觉是桥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重新刷回去看看呢,按照电流跑的数是快要到显示了。

恩 可能是不同的机器开机电流不同

网友:
刷回原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