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MACBOOK PRO 暗屏,无图像

楼主(2012-09-16):
苹果 MACBOOK PRO 客户说进水,进水不不敢开机,就直接拿过来了
接到机一开,结果是可以开机进系统进不了,一个圆圈不停转,心想洗洗应该可以了,拆机取出主板洗··烘干开机,结果暗屏,有开机声音,屏也有3.3V······小弟没搞过APPLE,不知往哪下手,显卡?很多胶,不敢动
请大家指点一下·····
暗屏
显卡

网友:
原来是人为故障,屏的数据电感碰掉了。装上OK

网友:
看来在烘干的过程中也要小心

网友:
电感在那里呀,我找不到呢,谢谢指导

网友(2012-10-26):
对屁股没有研究,但是偶有一台HP的intel的集显的机器,外界正常内屏灰屏没图像,屏和屏线都是好的,屏接口的供电都正常,借此宝地,请各位大侠给支支招、

网友:
几乎每星期都有过来修苹果的。不过都是一些换屏之类的,都比较简单!!

网友:
你是哪一年产的PRO?你所谓的暗屏是指一点显示都没了?还是指有影子在里面呢??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3-05-09):
暗屏一般与高压有关,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一定是升压电路的故障,仔细检查一下嘛,一般都能看出问题的

网友(2014-02-21):
LED的高压要么修,要么改个小高压板塞进去,飞线时小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