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181 怎么拆呀

楼主(2012-09-16):
苹果a1181 屏暗 开机能亮一下就灭了 怀疑灯管的问题 就把上盖拆了 但是高压条上还有一个盖子 拆不下来 得把键盘这面的C壳拆下 但是我拆到一半就拆不开了 电池仓里的螺丝都拆了 那位师傅拆过告诉一下吧 谢谢了
苹果

网友:
终于拆开了 灯管也换完了 但是问题来了 正常进系统不一会就掉电

网友:
再开机比上次时间更短有掉电 再开就亮一些就掉了 没法了再拆吧 清灰上硅脂再开还是依旧呀 这样折腾了一天多 电池没电了 给客户打电话把适配器送过来 插上就TMD好了不掉了 这个真坑人呀之前就没怀疑过电池 电池有电量指示灯的按下两三个灯呢 就不行了 害的我差点把主板给干了

网友:
我也刚接了一台,准备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