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16):
ASUS M2N68-AM-SE台式机主板,开机后进不了系统,提示如下英文:
"no keboard detected
pl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 use device over current sa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无论插PS2键盘还是USB键盘都会提示第一项

按键盘没任何方应,进不了BIOS,CMOS电池放电,故障依旧
拆机,裸板测试,没插任何USB设备,还是如上提示
用万用表测USB四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或开路情况
15秒后自动关机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要到COMS里去设置 要按AIT加F2  你试试

网友:
这种类似问题我这边遇到的多了,你可以先刷下BIOS,就用我这个版本。刷新BIOS后我解决过以下问题:PS/2接口工作不正常、用集显闪屏、能亮板但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后不一会就死屏等。

还有一种可能,USB前置接口或是排线插错或有问题,把连接线拔掉试试

网友:
这个根本就是南桥Usb_oc#信号出问题,正常为3.3V,一般为南桥左方或下方的472或822排阻损坏导致,或者Usb 5v到472排阻断线。

网友:
不应该主板问题把..

网友:
ASUS的板子出这种问题太多了。也许是设计缺陷

网友:
这 个 是叫你按F4进到BOSI设置

网友:

BIOS 已刷,故障依,此板是NVD单桥!

网友:
LZ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3392

网友:

问题已解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