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P4-300黑金刚电压不稳是哪出问题

楼主(2012-09-16):
有两个同样故障的鑫谷P4-300黑金刚电压不稳,内部吱吱声,每吱一声电压跳动一次。是哪出问题!

网友:
唉,论坛搜索一下就知道啦,关键词“吱吱”。估计也是推动电路有个电阻坏了,跑下电源IC 8脚和11脚的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