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技嘉P31的主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告诉下

楼主(2012-09-16):
我今天修到一块P31的主板,可以跑马到C1过了就3231了,4大供电正常,一个BIOS的主板,BIOS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说下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的

ytf1010 -5 严禁灌水

网友:
桥虚焊了。干南桥

网友:
都能跑码了,四大供电肯定正常啊。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不啊,感觉是北桥吧,已经跑码了证明  供电  复位 都基本正常,看看干下北桥能不能好。

网友:
换个好的内存     不行就应该是北桥了

网友:
  还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和北桥吧!

网友:
我觉得 刷一下内存看看 不行就 干南桥

网友:
重插拔内存试试,不行换条内存看!一般北桥的问题比较少一点啊!

网友:
内存过了,是北桥了

网友:
桥的命较大 干吧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吗?插内存报警吗??

网友:
建议先量内存上拉电阻,跑45之前,都可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