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连接wlan增强设备问题!

楼主(2012-09-16):
10米的usb 增强设备, 放在一个客户的电脑上面 主板是 七彩虹N68的主板吧,2代内存的。    把wlan增强设备插在usb上面 ,无线网络连接(就是右击网上邻居,属性, 里面有本地连接,和无线连接) 有, 然后再消失,  有 然后再消失, 就这样,一会有一会没有,好像是设备一会找到一会找不到。 。  但是 有时候插到前置usb 上面 有时候 会提示 使用usb2.0接口可以提高什么 什么,   一出现这个 wlan就可以正常工作, 也不会消失了,。  但是 你插10次, 20次,有时候都不会出来 这个   使用usb2.0接口,。  请问哪里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线太长  到USB设备时候 功率不够。。。换条质量好的线就解决。

网友:
严重支持这哥们建议

网友:
换条线试下

网友:
这个很明显驱动不正常,不要用系统自带的驱动,最多装个系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