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调路由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9-16):
我今天给客户安装路由时,遇到了一件怪事,路由安上以后打不开网页,然后拼网通DNS地址能通,但是通几个就变成TIME OUT了,WIFI能连上但打不开网页。我克隆MAC地址也没好使。指定IP和DNS地址都没有变化。然后把路由单接电脑拨号拼DNS地址正常,下载速度1M左右,他家是网通的,没有猫是光纤的,应该能接路由他家旁边那个楼也是网通光纤的都好使全能上去。他机器拿我店里来上网速度也正常,系统新做的没毛病。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高手没啊。指点一下,在线等。急

网友:
我试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单Modem拔号能正常上网, 接上路由后显示链接正常,但不能上网,也能ping通,wifi也能连上,也不能上网,  后换modem解决.

网友(点评):
可是他家是光纤的没有猫呀

网友:
直接连网线可以不?我想会不会是IE浏览器设置的问题   ~~~

网友(点评):
不是。直接连速度正常

网友:
路由升级,在恢复原厂设置看看。老路由选特殊拨号3.

网友(点评):
升级到没,但是换过路由,从腾达到水星,从水星到TP,从单线到双线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
高手高手求高手呀。

网友:
直接打联通的客服电话咨询。

网友(点评):
网通不允许接路由。但不限制.他们不管

网友:
是系统问题,你用360有一个电脑医生修一下就行了,盗版系统少文件的事,还是少DNS地址

网友:
有个别版本的系统是有问题的

网友:
网络问题的检测步骤:

1、单机是否正常连接

2、连接路由后,登陆路由查看路由是否已经与外面连接好

3、查看DNS是否正确,能连通查上不了网一般为DNS不正确导致。

4、检查以上几步后通过路由连接电脑,如果还不正常,查看本机IP地址及DNS是否正确。

     查看方法:cmd————ipconfig/all

昨天接到一台电脑,连接正确,就是上不了网,发现DNS错误,显示首选DNS为114.114.114.114

备用为8.8.8.8  看到这个就觉得奇怪,检查系统报警日志,发现有错误报警,

一个叫 “ netware ” 后来检查安装的插件,发现一个为  “ netware ” 的插件,删除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线看电脑的设置了,先不要设置IP和DNS看,用自动获取,路由器要恢复成出厂设置在设置用户名和密码,这里看下能连接不?还有ping下网通的网站,看能不能通外网,别人能上也不能说明他家就是好的,不行就打网通服务电话查询下

网友:
拼网通DNS地址能通,但是通几个就变成TIME OUT了 有可能该路由被网通封掉了啊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觉得这个很稳定哦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我去了~~~~~又出现一家。

网友:
网通进来的线跟一般网线不同,有可能要改过才能用

或者你把网卡速度降到10M半双工

补充内容 (2012-10-3 22:39):
网卡配置那里,连接速度改一下

网友(点评):
怎么改成半双工?

网友(点评):
双工和半双工也改过了。还那样。

网友:
我去~~~~要疯了。

网友:
网卡属性,配置里面有个连接速度

网友(点评):
网卡属性怎么看,连接速度改成多少。 我想大概可能和那个没关系,因为连上无线用笔记本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用排除法!    设置好了   无法打开网页  首先看下  接受和发送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