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2791

楼主(2012-09-16):
版号la-2791   开机不显  电流跑3.5    原来是时钟没有波,   查到时钟旁边的小电容20几欧姆 感觉有短路  在电路图看是这个信号+3.3v-rRUN,     不知道20几欧姆对不对    最后把20几欧姆短路的小电感取下来  最后把他们装上   没有想到可以显示了   真的奇怪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时钟旁边的小电容20几欧姆 对不对

网友:
没有具体测试过 不过对于时钟是20左右的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什么主板啊,电流都跑到了3.5A还没显示,不管任何芯片上的电容只有不为0基本正常,而你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碰巧了!

网友:
dell的笔记本   小电感也是20几欧姆         对不对啊

网友:
是0.35A   说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还有+3.3v-rRUN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