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就不跑内存 什么逻辑

楼主(2012-09-16):
一联想的机子  开始时大短路  搞定了 就是不跑码  这个机子是独立显卡板的  把显卡拔下来 示波器打内存总线有波形  只要插上显卡内存就没波形了  苦于没显卡板代换呀  已刷bios 无效  显卡还是HD4650的   这机子显卡故障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复位,你查下整机供电正常不,毕竟大短过,看看有没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用手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导致。。
还是嫌换一个再说吧。

网友:
显卡烧了吧·

网友:
显卡挂 pcie x16 的。很多案例 都是关于 pci e 设备损坏导致不跑吗的 ,既然不跑吗那么肯定轮不到过内存啊。自检都未生效

网友:
显卡板肯定有问题的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上信号短路了造成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故障应该就出在显卡上面。

网友:
显卡故障造成的不跑CPU问题,楼主修显卡吧

网友:
北桥问题,检测不到 显卡档内存了

网友:
报告一下 换显卡后 故障依旧

网友:
插显卡,内存无波形。那复位都还是正常的吗……这样的话——显卡槽附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