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宏基 4741维修

楼主(2012-09-16):
今天早晨接同行的宏基4741   客户描述是进水了,拆机检测发现已经维修过,插上维修电源没有电流。检测待机芯片一看芯片是代码的DS=CF  在论坛上查是RT8223 ,因手头没有用51125代换  插电源0.01A  加电电流跳动接台式显示器 ACER看到标识出来了,心想挺简单个问题没事了装机器吧!  都装完了开机黑屏,没理由呀!电流看都对呀应该亮机的,接台式显示器能显示。心想简单屏线没插好键盘拿下来 屏线重新插上还是没亮。这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机器关掉待机电压是0.13A,这个就不对了这么高的待机电流一定有问题,屏幕的LED待机是12-19V拔掉屏线待机电流恢复到0.01A,问题出现显示屏的部分 拆开检测LED部分没有电压拔掉液晶屏的排线测量主板就有这个电压,反复测了好几遍没找到结果,以为是屏线磨坏短路了  把屏线都拆了 拆的时候一动液晶屏那头边上掉出3根线,经测量这3根线就是LED背光电源19V  在测量屏幕的插座LED短路了,一看座里面已经烧连一起了 罪魁祸首就是这,线越过这个座接到保险后面  开机还是不亮,反复测量屏的主控芯片已经短路了,表面有进水痕迹,现在是主板得修  屏得更换,屏线也报废了 报价客户嫌贵不修了。白费了一小天功夫得到点经验,修水机需谨慎

网友:
这个机器这么一顿修,还能用住吗?不会几天后返修啊

网友:
楼主强悍呀 照片也清晰!学习了 都像你这样大家都进步了。

网友:
看来真的是白忙活,明天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实际维修当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很常见!楼主小心点就是了,!不修的话还还原故障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同意楼上,实际维修确实很难预料万一的万一

网友:
主板修好了就收修主板的费用啊,屏的问题让客户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机器 我的是摔得,不开机,修开机了 屏不显,外接正常,拆了看屏也动过 还是坏的 ,客户也说不修了,半天白忙活了

网友:
屏线还能这样接,见识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个高手,这么多线你的知道接呀

网友:
人家送来修你给人家修的还是不亮 你收个主板维修费 说屏你自己想办法 如果是你的话 你接受不撒?

网友:
有同感  进水机就是很难修  修好了保修也是个问题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仔细检察,还有外接亮了不一定就说明内屏会亮了,所以下次楼主还是要点内屏确定一下

网友:
不修的话` 把主板弄回到原来不开机时的状态呗`

网友:
一定要还原故障,这是原则,你不修,我白忙活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我白忙活了不给钱还给你修好一半。

网友:
这样搞了不可靠吧 时间吧长可能就要返修

网友:
恩水机好好检测吧!我不怎么发帖  可能有点乱  哥们凑合看吧!主要看经验吧

网友:
其实进水 不是腐蚀特别严重  一般修复上基本不会返修,至少我修复上的水机没有返修的呢!一般进水的爱腐蚀贴片电阻,板子没断就仔细检查发黑的贴片电阻吧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还真的是白忙一场……
嗯……得点经验……。以后遇上会小心的

网友:
我这也有台不触发修好后,客户说不修了郁闷

网友(2012-10-18):
最好是把板子再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