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电流跑0.45 就不动

楼主(2012-09-16):
HP 520电流跑0.45就不动. 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卡也不热的 有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待机多少?你得详细些呀!这么简单 都不知道什么状况!如果待机0.45 是典型短路故障了 。

网友:
查下全板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肯定那个电压没出来哦。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查!按时序查!

网友:
这是不开机吗,按时序电压,频率。复位,信号线查一下吧

网友(2012-10-22):
我的520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就是不开机。电流0,45.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