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网线问题

楼主(2012-09-16):
我单位有一百多台电脑,通过交换机上网,现在有几台不能上网,但问题是网线没有标签,我怎么才能快速的知道出了问题的这几吧电脑哪根线连对应哪一台电脑?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的话。你这下就麻烦大了。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希望你能解决问题。一般的话。你们应该有一个测试网的哪个东西吧。就是网线测试仪。如果以跟线连接到交换机上的话。如果测试的话他会亮123和6如果分开测试的话。就是吧哪个网线测试卸下来去测试的话。如果侧对的情况下他就会全部亮。或着跟着这个网线走。看看是插到那个孔,在测试。如果你们是单位的话。一般都是走暗线。有点难找。希望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在问题电脑上Ping路由器,能Ping通的证明网线没问题。
然后Ping不通的插PCI网卡,用同一网线再Ping,若前者不通后者通则是网卡坏。
若以上种种证明一定是网线问题的话,先把这一水晶头重做,插到网线测试仪接收端,拿发射端到交换机上一根根测试,1236线都能亮的是正常工作中的,都不亮的电脑是关机的,1236其中任意一根不亮的是问题线,1236中不全亮且以外任意线有亮的就是你要找的这台电脑上的网线。要保证正常上网,1236必须亮,其中任意一根不亮就是有问题。发现1236不亮者,可先重接水晶头再测试,以确认是不是网线问题。

网友:
你先记下 交换机 的灯 ,然后把对应上不了网的电脑网线 拔下来,每次 一台,在看交换机的灯 ,对比就知道了。原来亮灯的地方不亮了。

网友:
有网络测试仪去购个让单位给你报了,三五十,让单位给你报三五百吧,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