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场管S极为0V

楼主(2012-09-16):
昂达945GCT主板,通电CPU没有温度。测得除了三个场管的一端为12V外,其他的都是0V。(如图)查到这步就卡住,请帮忙下一步应如何处理?

网友:
涂助焊剂加焊这个芯片

网友:
查芯片引脚定义 查供电开启脚电压,查VREF电压 查芯片供电电压,查VID。

网友:
看看PWM芯片坏了没有还是。。。。。它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管理芯片没有给G级开启信号,管子不导通,没有电压输出,你那板子应该是INTEL芯片组,按照INTEL芯片组的时序来检修,有了12V电压,证明待机和触发电路没有问题,就看供电部分:
1:源供电输出正常后,通过主板的降压电路输出各单元电路供电,如桥,内存,总线等等。
2:总线供电一路供给CPU的VID电路,之后CPU发出VID组合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另一路发出VTTPWRGD给电源管理芯片。
3: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TTPWRGD和VID组合信号且本身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发出CPU供电
按照时序去修,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
你看他查的哪些点位,和这个贴就知道他是新手了,和我们没学以前一样的,别说的那么专业他听不懂,你就直接和他说查那个脚,兄弟你找下CPU旁边是不是有个芯片,多脚的QFN封装的IC 最好是换掉,然后你在测量下那几个供电的上下管有没有击穿的,都检测完后,看看跑码不,

QFN封装太专业。你说四边有脚的芯片,CPU旁边的就行
直观,简洁,易懂,
简单明了,直插主体,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跟步骤走,有地图者不迷路,有模式者不盲目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和开启信号如果满足且上下管是好的,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如没开启信号就查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

网友:
总线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看PWM芯片吧。有没有驱动芯片也看看

网友:
先看看内存旁边的场管 和桥旁边的场管有电吗
有了的话  先加焊2楼说的那么芯片
还不行  换一个
再不行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RT9202坏了,桥供电的8脚控制芯片

网友:
建议换板,说得不清不楚的,不知道什么说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有没有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查下引脚定义

网友:
这个板子虽然CPU没有核心电压,但是不应该先把查这路供电,你先查内存的,上拉,桥,总线电压,再查CPU的,只有前面电路正常,才可额能是这路故障,你前面电路还没查

网友:
本着学习的心态来看待此帖,虽然看不大懂。另外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想学学修主板。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还是具体点吧,毕竟有时候内存供电也会影响

网友:
说的好,说的好

网友:
看看控制芯片,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
按Inter的上电时序修呀,先看看 内存和总线供电有没?

网友:
上电时序看看

网友:
虽说不大懂,但是看看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