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笔记本系统系列!

楼主(2012-09-16):
    今天很郁闷,有台HP  DV4I3的笔记本装WIN7系统装不进去,系统G进去了也能从硬盘启动但是刚启动的时候就死机,装XP可以一切正常  也就是驱动难打点,但是顾客一定要WIN7的  换了硬盘  换了内存  光盘也用了U盘也用了 系统也换过3-4个   硬盘也格式化过   ,但是每次我把NTFS格式改为FAT32格式能改但是之后又还原了,而且是新机器  才买了一个礼拜的机器,好郁闷跪求各位大虾帮忙   装WIN7就死   大虾帮帮忙呀!急

网友:
装WIN7的时侯选择装驱动的时侯只装网卡驱动其它都不装。系统后用驱动精灵装。

网友:
硬盘保护了吧 MBR下

网友:
还没有到解压的时候就死了,郁闷

网友:
难道装系统就一定要GHOST吗?不会慢装试一试啊,

网友:
系统解决了嘻嘻    结局是又下载了个新的win7系统   而且把系统刻录到盘上才有用,现在好了      谢谢   各位大虾

网友:
先装个净版win7试试,这情况我也遇见过,后按驱动就解决了,你试一下。

网友:
晕,一定得有硬装的系统才行啊,尤其是win7的。我现在装win7基本上都是用硬装,比GHOST慢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