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坏了会导致这样吗?

楼主(2012-09-16):
我有一颗5000+U 能进系统也能够玩 可是不断的死机 U坏了会导致这种情况吗?
死机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换个看看 U的可能小

网友:
一:按二楼说的最直接。二:没有U测试的话。你说的可以进系统一会。装一个鲁大师看看U是不是℃愈来愈高?如果是这样。那就证明U有问题。AMD的u有很多因为是本体散热问题而报废

网友:
反正AMD的CPU是很容易坏的。散热又不怎么好。死机的话有俩种可能,一种是主板问题,主板导致死机的问题就是温控芯片坏了,导致在正常的状态也会送关机信号给南桥来拉低S3和S4信号,死机的另外一种状态就是CPU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先观察U的温度是否过高?不行再换U测试。

网友:
先确定一下温度是不是正常,散热是不是好,如果散热好的话,温度还是很高,那就是U坏了

网友:
脑子有问题,啥事都能做出来的! 遇到过楼主这问题,结果换U搞定!

网友:
估计是温度啦。建议楼主看看温度

网友:
死机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的U坏了,按基本的修改过程做一次,用排除法看看是哪个硬件有问题

网友:
amd 太容易坏了 4000+到5200+ 最容易坏了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下,U坏的机率低

网友:
这个啊说不好哦.你换块板子试试先.如果不死就是板子问题.建议吧U换到其他板子上试试

网友:
U坏的机率很小。你可以先做下系统,看看硬盘,查一下主板,要不,把U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各个芯片摸下温度啊 估计不是cpu坏

网友:
把这个U换其它板上试试不就解决了。

网友:
坏得可能性很大,这个比较容易坏

网友:
U坏了你都看不见了。。应该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多,主板问题多

网友:
问题是温度根本就不高哦 温度测试很稳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