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上部3分之1图像发白,具体问题请看图 ...
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上部3分之1图像发白,具体问题请看图片

楼主(2012-09-16):
如图优派液晶显示器上部3分之1图像发白字体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修理是否合算?请大家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屏坏掉了..出现这种问题以群创屏居多.

网友:
换屏线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想办法找一块一样大的屏,来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屏线后屏。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没有专业设备,只能放弃,,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搞套点屏的工具 先点屏再说

网友:
先用点屏套件测一下屏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屏我也有,群创的屏幕,需要重新压屏才行。修复率比较低。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先点屏,
此种问题如果非要检查屏要小心不要碰液晶的排线,我上次多手打开屏后的电路保护盖再装回,灰底部份全黑了,同客户沟通了好久才肯罢休!!!!

网友:
基本上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图像是正常的,证明屏上的信号处理是正常的,只是上半部液晶屏明显缺少驱动电压,检查屏上的dc-dc电路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全正常估计有断线。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吧!我遇到过两台,在屏后面屏线接口下垫点海绵双面粘,最好清洗下金手指,装上后OK!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嗯!成像系统是正常的,100%可以肯定是屏或驱动板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屏坏掉咯! 拆开通用板检测下不就清楚了呗!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屏坏掉了,已经没有什么修复的价值了

网友:
这种倒是第一次见` 发白` 字还可以见` 呃` 奇怪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解压板的问题。

网友:
如图优派液晶显示器上部3分之1图像发白字体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修理是否合算?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