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一部iphone4 home键失灵

楼主(2012-09-16):
一部iphone4更换home键后依旧失灵,求专家解答
iPhone

网友:
苹果手机?的按键? 没用过苹果- -

网友:
iphone4的home键失灵是很常见的,这也是该手机的软肋,换之

网友:
在J3-24PIN为HOME键,拆掉C227,DZ10后就好,,不行查U8。
补充内容 (2012-10-12 17:39):
在j3座旁边。看点位图就知道具体位置。

网友:
查电路吧,可能是个小问题,遇见同样问题的,结果电容坏了。。。

网友:
HOME键就知道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酒精来清洗,然后吹干
如果是电路故障又是另一回事了,那个水比较深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