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P 没CPU复位求解析

楼主(2012-09-16):
   此机器为6910P集显。故障现象电流到1A就不动停在那,CPU温度很烫手,正常的没这么高。经排除没有CPU复位。其他电压都真正常,有PCI时钟复位。好像北桥没有发出这个H-RESET#(CPURST#)不知道这个信号的前提还有什么没有排查到。或者就是北桥自身问题。求高手帮忙解析下。

网友:
八成北桥虚焊

网友:
上次修过的一个机器也是这个桥,我直接更换的,后来把换下来的桥装在其它机器也是好的。

网友:
极限的北桥容易虚汗,你用风枪加热下看看能点亮不

网友:
应该换北桥

网友:
九成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北桥的供电,时钟跟PWROK,有没有得到南桥PLTRST复位,都没问题,哪就换个南桥试试.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因为在ICH7以后,DMI总线会影响北桥发出CPURST#,不会听他们的,想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