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不过 保护隔离 维修 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G450 待机0.03A 保护隔离电路 有问题 19V 过不去。 这个机子 很奇怪。有时 又是正常的。开机正常进系统。首先怀疑芯片有问题换下BQ24751A ,故障依旧。查下5 8 电压2.65V正常 VREF 电压3.3V正常。28PVCC 正常 。为什么 不拉低 4脚的电压呢。论坛搜一搜 。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想节省下时间,还真有差不多的。最后是讲PQ301PQ302有问题 漏电,先测下。很失望, 再换下 还是没解决。愤怒了。找个料板把PC306 PR304 和几个电容 都换了。 结果 很失望。。  放下。忙点其他吧。放了两天 闲的时候 拿出来看下 ,还是没头绪。图纸看了很久。 找了些资料,思考一下。会不会芯片先自检下PWM电路。如果不正常的情况下 会保护呢。结果。换了升压电压 二极管 ,场管。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冷静一下。会不会 后级有问题,但是 短接 都是正常开机的。测下PQ304G 阻值对比 料板。有些低,拆下 测值 一样了。换管子,测试一天 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隐蔽,楼主耐心不错,给别人恐怕早不修了.

网友:
很细心啊。。

网友:
测了又正常,换了反而好了。这种问题最烦恼

网友:
q 我上次也是遇到R410 一个稳压管拿下来测是好的。就是不出电压。换了个上去就正常了估计是元件不良

网友:
场管性能不良啊

网友:
确认棘手,是我可能考虑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