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1怎么换

楼主(2012-09-16):
宏棋19寸液晶屏接上屏线就闪一下不亮了,应该是屏上有元件短路了,查了半天,查到VR1二脚通,别二脚量为无穷大,应是坏了,用多大的可调电阻换呀,上面没有参数,只有一个VR1

网友:
拆废旧板..直接从 上面拆..装上好确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