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华硕上电时序产生的疑问

楼主(2012-09-16):
谁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图的+12SUS转成+12 是怎么转成的。老师把我讲晕了。大家看看老师这样讲到是对不对,为什么对?请指点
老师说:
SUSC#_PWR是一个高电平,到Q9107的B极也就是2脚 1脚是接地的,6脚为空,所以BC极导通 C极的电压=SUSC#_PWR,然后SUSC#_PWR经过10K电阻降压, 然后开启上边的管子, C极的供电是12VSUS NPN是低电平导通 47K电阻是提升下边管子的C极电压,所以产生+12V。为什么这个电阻起这个作用呢? 另外下边的管子是BC极导通。为什么上边的管子是EC极导通。如果下边的管子是BC导通那C极的电压不成了0V了吗?

疑问 为什么那个47K的电阻是起提升电压,我的理解很简单。SUSC#_PWR是一个高电平,下边的管子高电平导通。EC导通电压接近0V ,所以上边的管子的B极是一个低电平,低电平导 通所以+12产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是老师讲的不对,请坛里的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是N P复合管,上管要B高时才会流向E极。

网友:
求包养 求指教~~~

网友:
你理解的对  你老师说的不对
华硕的机子通病就是这个c4管子容易坏  一般华硕二级电压待机就出了  就是他坏了

网友:
我理解的对吗?能给我细讲一下吗?

网友:
另外再问一下,+12SUS出来的是标准的12V电压吗, 有14V的可能吗,今天修一台华硕的K50AB 那个脚出来的是14V的电压,而SUSB#信号是一个低电平,+12产生出来的是6.9V多,这种情况是要查SUSB#这个信号呢,还是查+12SUS呢,到底是那个不正常?

网友A:
其实老师讲的可以参考一部分,实际维修还是要靠自己思路走才行

网友B:
14v也正常
仁宝的板子19v呢  一般在10v—19v之间就行了
这个5条腿的管子爱坏  2脚没电压  4脚有电压就他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v也正常
仁宝的板子19v呢  一般在10v—19v之间就行了
这个5条腿的管子爱坏  2脚没电压  4脚有电压就他坏 ...

2脚没电压 4脚有电压 多少电压是他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老师讲的可以参考一部分,实际维修还是要靠自己思路走才行

那老师说的是对还是错?

网友C:
三极管的性质你没有了解清楚

网友(点评):
能给具体分析一 上吗?理论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性质你没有了解清楚

能给具体分析一 上吗?理论没学好

网友D:
两个复合管子,下面一个高电平导通把上面的拉到地分压,上面一个导通从而转换不同状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复合管子,下面一个高电平导通把上面的拉到地分压,上面一个导通从而转换不同状态的电压

能详细一点吗,比如那个导通那个,那个脚的电压大概在多少

网友E:
ASUS电路图中UMC4N芯片中3#和4#是画反,正常的是3#为E极、4#为C极。
按下触发开关南桥收到触发信号,将PM_SUSB#置高发送到EC,EC转发出SUSB_EC1#高电平,经R9105电阻限流加到。2#由到高电平后NPN三极管1脚与6脚导通将6脚拉低。PNP三极管B极由12V经47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后电压2.11V,此时使PNP三极管导通。12VSUS经3脚进4脚出改名为+12V.如果Q9107的2#低电平时1脚6脚截止,PNP三极管B极电阻不形成压,电压由47K上拉12V,此时B电压=E电压三极管3脚4脚截止无+12V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SUS电路图中UMC4N芯片中3#和4#是画反,正常的是3#为E极、4#为C极。
按下触发开关南桥收到触发信号,将PM_ ...

PNP三极管B极由12V经47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后电压2.11V ,1 6脚已经导通.那上管的B极电压会不会也让1 6脚的导通拉成接近0V的电压  为什么是2.11V 这个是什么特性.请指教.理论真的是不太过关.谢谢版主.

网友:
你应该加强电路基础知识,把电阻分压电路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PNP三极管B极由12V经47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后电压2.11V ,1 6脚已经导通.那上管的B极电压会不会也让1 6脚的 ...

不会,上管B极到地也就是6脚之间有个10K的电阻,电阻分压。

网友G:
B极电压=12X[10/(47+10)]=2.1

网友:
引用 网友G:
B极电压=12X[10/(47+10)]=2.1

明白了,忘了还有一个电阻了,如果没有那个电阻就会被拉成0V了是吗,如果是0V也可以导通+12V

网友:
应恶补一下电路的基础知识,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及它的偏置电路知识.

网友:
哥们把你的电路图上传一下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进菜汤了  现在不上电  能上传一下电路图么 我找不到啊!求了

网友:
论坛里很多这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