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zg插上显卡板不开机。

楼主(2012-09-16):
我手上有个ACER 4730zg的
笔记本
。现在问题是,插上显卡就不开机。这是个独 立显卡板ATI显卡。插上显卡板电流跑到0.86就不动了。不插显卡板就可以正常开机。我已经把显卡芯片换了,可是还是不行。显卡的电压和到北桥数据线都是正常的。我把北桥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楼主说的不插显卡板就可以正常开机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能亮机不成。还请楼主能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些,这样大家也好分析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板子 没有解决 希望哪位大师傅支持下

网友:
基本上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楼主这样修机太过盲目了,在对电路和时序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最好是用代换法将故障位置缩小才对。上来就北桥又是显卡芯片什么的,不但费钱也伤板子。

网友:
可能有短路吧

网友:
要不就是缺少电压

网友:
请问LZ你的显卡板的GPU的型号是什么?我这有台二修机,型号看不清了!麻烦告诉一下!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