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华硕A8S上电时序留下的疑问2

楼主(2012-09-16):
U8400 VIN1+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老师是这样讲的大家看看对不对?我理解起来很费劲,SUSB#_PWR为一个高电平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一个N沟的管子,N管高电平导通。如果1 6脚导通。那么6脚的电压就几乎为0V了,老师说6脚的电压是约等于 SUSB#_PWR的电压,是老师讲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按老师的说法就是5=6脚的电压,所以Q8406B也导通,如果再导通 那VIN1+不就成0V了 3 4脚导通不就成0V了,新手求指点~~谢谢~~高手们说的越细越好。谢谢~

网友:
求包养 求指教~~~

网友A:
楼主没把U8400部分的截图发上来呀,还是你截错图了,先针对你上面截图,分析一下:高电平的SUSB#_PWR信号加至Q9107内部的第一个三极管(下面那个)B极,使其C、E极导通,拉低其内部的第二个三极管(上面那个)的B极电压(此时B极电压大概2V左右),使第二个三极管的C、E极导能产生+12V,同理12V再经电阻分压要别控制Q9103、Q9101产生+3V、+5V电压
U8400的3脚VIN1+是怎么产生的,附图:如下:
SUSB#_PWR信号加至Q8406A的2脚其导通并拉低Q8406B的5脚电压,使Q8406B 3、4脚处于截止状态,此时+2.5VREF基准电压经过R8415、R8410分压加至U8400的3脚VIN1+脚,其脚位电压为+1.25v
以后分析如有不对之处还请给予指正,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高电平的SUSB#_PWR信号加至Q9107内部的第一个三极管(下面那个)B极,使其C、E极导通,那上边的管子的B极电压是2V多,2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第一个管子的CE极导通不就把B极的电压拉低到接近0
有高手给点评一下楼上高手的分析吗,看看是对还是错~

网友B:
谢谢 不好意思真是截错了
你一下子两个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不好意思真是截错了
你一下子两个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正确的,至少比我老师分析的理由充分的多~~~~反正我老师说的产生1.25V我是没听明白。至少你的让我明白了

网友:
同时希望别的高手来的时候指正你的分析 我也想知道你的分析是对还还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把U8400部分的截图发上来呀,还是你截错图了,先针对你上面截图,分析一下:高电平的SUSB#_PWR信号加 ...

上边的管子的B极 2V多的电压算是一个低电平还是一个高电平,上边的管子是低电平导通的。照你的分析那2V多是一个低电平,还是B极电压小于C极电压就导通呢?

网友:
我可是对上电时序一窍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把U8400部分的截图发上来呀,还是你截错图了,先针对你上面截图,分析一下:高电平的SUSB#_PWR信号加 ...

三极管在哪呢,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把U8400部分的截图发上来呀,还是你截错图了,先针对你上面截图,分析一下:高电平的SUSB#_PWR信号加 ...

请仔细看一下R8415电阻到哪里你就明白了。

网友:
新手求虐,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