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开机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16):
                  机型:海尔H40
                  故障现象:开机保护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流表显示电流从0.05A到0.06A,保护,或则是0.05A,到0.1A左右,然后掉回待机电流。此时左下角两个灯不停的一起闪烁。
                            打开示波神器,测试各电压输出点是否有瞬间输出方波。当测试到L13处时,发现波形不对。上图1:

                              示波器测试Q65的3 脚和8 脚无波形输出,测试U43的工作条件+5vs 和EN信号在开机瞬间都是产生了的。芯片故障,换IC SC1470I后,故障排除。附上H40图纸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亲们都懂的。加分吧。呵呵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没看懂

网友:
刚回复的你的帖子,你这是发了两次还是我看了两次呢,问题解决的不错嘛,很快

网友:
LZ  这个1.5V 是给显卡供电的电压吗? LZ 这波形怎么看它是不正常的?  解释下

网友:
简洁明了,高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