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软关机后电流不掉---------------------------期待高手支招

楼主(2012-09-16):
近日,接修一台联想V460笔记本,来时故障时PCH短路,网卡短路,更换以上配件后,机器可以点亮,但是进入系统后点关机,系统显示关机后,电流掉到0.7X左右,指示灯还一直亮着,等很长时间也不会掉会待机。不经意见发现不装独立显卡驱动,关机就一切正常,关机后电流掉到0.02A。

目前已经维修的动作: 1、更换PCH
                                   2、刷新BIOS 含(EC/PCH)

                                   3、重新安装系统(XP/WIN7)

现在疑惑的就是只要安装上独立显卡驱动,关机后电流就不掉会待机,不安装驱动,就关机一切正常,在网上搜了好多这个情况的,但是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再此请教各位!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问题好象是好几年前的XP系统才会有这个问题,你换个最新的XP或WIN7试试。

网友:
楼主 啊  我手上有三台这样的本子都是这个情况    期待高手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看看把网卡拿掉会不会这样了,还有看看南桥的晶振和晶振电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XP还是WIN7,可以换个系统试一下,现在很多机器XP下显卡有问题。

网友:
系统已经换过很多了。。

网友:
看到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呢,难道都没有解决?

网友:
难道我这个是个例?好郁闷啊

网友:
会不会没有拔电池啊

网友:
0,7电流下重点查1D8V_S0_NV
FBVDD
1D05V_S0_NV

网友A:
我也遇到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南桥,EC什么的都换掉了,还是一样现象,期待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南桥,EC什么的都换掉了,还是一样现象,期待高人啊!!

最奇怪的是不装显卡驱动就能正常关机。。。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哦 雷击的 上次遇到过

网友:
考虑外设,比如键盘有没有接

网友:
  这有待观察!!!!!1

网友:
在0。7的时候看看S3和S4的信号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我的电脑是B460,网上说刷BI OS能好,我已刷了二个BIOS,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V460关机不掉电的,没解决了,望高手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