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2-09-16):
别人拿来一台T61本子,说接屏就开机掉电,上网看了各位老板师傅们给的意见,坚决地拆掉了传说中的F3,拆掉后神奇的不掉电了,屏有显示,没背光。

屏接口的68脚应该是背光开启,正常的话应该是3V,量了以后发现没电压,从旁边一个电容上飞线,开机后68脚有了电压,

但还是没有背光,理论上这个应该起作用的啊。
现在还是没背光,外接正常。请教大哥们了!

网友: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我的可调电源,电压怎么老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掉啊。
本来调到19V,一会就成18.5了,再过一会,就成18V了?

网友:
高压条供电及开启信号,背光休眠LID信号等等都查,排除高压条本身是否损坏

网友:
忘记说了,换过屏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死EC不错了 高压短路 搞啥呢 加我群11219845

网友:
短路了啊  肯定电压往下掉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T61很不好搞的,不行换个EC试一下呢

网友:
短路应该没有,不然就不是电压慢慢往下掉,而是插电源就会大电流。

网友:
换EC试试。。。查高压板

网友:
LZ  是不是之前的开机掉电 导致无背光的啊

网友:
什么情况啊?是高压板问题不?

网友:
我的是 屏线接口附近的一个电感开路了 导致缺了3.3开启电压。。希望能帮到LZ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有没有!!!  量高压板的条件。如果正常 改高压!

网友:
我是初学者,传说中的F3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