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后再开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2-09-17):
请教: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后再开就自动重启?重启现象是屏幕闪亮一下就黑同时绿灯也灭了,然后绿灯亮屏闪一下绿灯灭,一直循环,偶尔能开机,开机后只要不关再开就一直正常,电源板已换新,请问大家是不是驱动板还有毛病?

网友:
从你描述的。好像是那里有短路现象。也有点像开关按键有粘连。(板按键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你又换了新的电源板。拿就要考虑是灯管短路保护了。你不连接屏的灯管。看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试试 。与你先描述的故障时不是一样的 。或者外接灯管试试。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谢谢朋友的热心,按您的步骤检测,发现灯管的一端接触不良,重新焊接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找师傅才知道是灯管接触不良,重焊后好了

网友:
这种是通病 灯管开焊 一般上面的容易开焊 最好4根都加焊

网友:
没有学显示器。。。。。。

网友:
楼上有个说的对于 通病

网友(2015-10-15):
不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 重启5v12v低一下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