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用不多久就黑屏

楼主(2012-09-17):
今天接的。看电影黑屏 有时时间长有时短 黑屏时CPU电压没有。CPU风扇停转 机身风扇高速运转  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散热问题 。灰尘清理过 导热膏换过了 风扇对着吹不黑屏。那位大师处理过怎么处理联想一体机B302  10052散热问题 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不是灰尘问题 而是风散转速低引起的 不过 你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刷个bios吧,不要换显卡,也不要换主板,徒劳的,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不知可不可以调风扇转速,还是从散热这块下手吧!不行散热芯片换纯铜的吧!

网友:
我这个是暗屏。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2012-11-05):
这机子温度高,为了减少发热量 。已经换新的集成主板解决。

网友(2014-09-18):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  北桥 cpu

网友(2015-12-09):
估计显卡已经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