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交换机输出电压5V 变成12v

楼主(2012-09-17):
今接一交换机插电源发现无输出。(型号联想ISPIRIT 1250G ),拆开电源板发现,4脚主控芯片被炸飞,查资料该芯片可能为3843B,于是换之,有输出但为12V,正常应为5v,(为此还烧了主板上的ISL6520,现主板已被修好,单独给主板供5v电源可正常启动),可电源板的电压升成了12v,(正常5v)。望高手指点是电源板上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  既然修好了   还指点哪里?

网友:
反馈原件估计有问题

网友:
关键是那个电源芯片是不是3843,要是那个换错了,肯定电压不对

网友:
交换机确实3843坏的很多

网友:
差这么多??输出12V电源板还正常工作??是不是就是12V啊

网友:
反正电流小,用个7805将12V的电压转换为5V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此机已修复。
经查光耦坏,代换光耦后,电压由12v变为5v。自此此机修复。

网友:
回“荷尖上的蜻蜓”
此机拿来时不通电。经检查,发现机内有2块板,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机控制板。
经测量电源板无输出,主机控制板的电源控制芯片(ISL6520)已损坏,(实为电源板电压输出变高为12v烧了ISL6520,同时由于通电时间长,最终把电源板控制芯片3843B炸飞,成无电输出)。
于是先修主机控制板(更换ISL6520),经单独给主机控制板供5V 电源,主机板已能正常工作。至此主机板修复。
再修电源板,(先更换3843B,),此时已有12V输出,但电压过高(正常5v)。此时若用此电源板接上主机板,则ISL6520必烧。于是坛子里发帖求助为何电压升高。后经查,更换光耦后,电压恢复成5v输出。
至此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