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之后就当内存,是怎么回事?高手进!!!!

楼主(2012-09-17):
昨天接以客户主板,刚开始当内存,做一下桥可以点亮,但是俺复位开关之后,当内存!电压都正常!是哪里的问题???求高手!给小弟点儿思路!!!!!!!!!!!!!!!!!!!!!!!!!!!!!!

网友:
还是桥,重新值

网友:
北桥没焊好吧

网友:
还是桥问题    叫他换板吧

网友:
重做桥,如果确定没问题了刷BIOS

网友:
丛植北桥吧

网友:
北桥没焊好吧,重来

网友:
你测下内存的时钟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