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G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9-17):
这个ACER4736G机子我用了以下的方法检测,换了新的内存条和硬盘来检测,还有改过硬盘设置端口,温度是正常的,主板的各个供电也正常,刷了BIOS,但是还是开机进系统掉电,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下VCOER电压在进系统的瞬间有没有很大的跳变,可以换加焊或换一下PWM。

网友:
外接进系统会掉吗?换换CPU供电IC ?

网友:
先进PE或者安全模式可以进得话就干显卡  不可以就看CPU后面有个大电容 看到没干掉他

网友:
更换 CPU 滤波大电容

网友:
进系统掉电,明显是进系统时供电不足所引起的,应重点查供电IC

网友:
显卡上面换铜片试试。。。

网友:
最小系统下是否掉电……。加电测VORE

网友:
大电容坏啦   有几个都是这问题啦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也是没有办法

网友:
IC供电不足,我这是这么搞得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CPU 显卡供电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大电容问题,我修了不下10台了。

网友:
应该也是NEC电容坏了吧,直接换掉看看的。CPU座子下面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像到现在没人搞好过哦

网友:
干大电容吧。。。。。。

网友:
NEC電容處理起來就完修了!
搞個鉭電容不就得了!

网友:
开机,测CPU供电处,看哪里的电压变化,应该是在CPU供电上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大家了

网友:
都说电容有问题 ,何不换几个试试。

网友:
通病嘛。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成4个330小电容吧。

网友:
CPU供电不足大电容损坏显卡虚焊这些我都遇见过,都可能引起楼主的症状。

另外CPU散热如果使用质量不好的硅脂片也会酱紫,用一般的硅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