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了,cpu风扇还转????????????

楼主(2012-09-17):
电脑正常关机cpu风扇还不停的转,请问是什么 原因呢?????????????????

网友:
强制关机  还风转吗   要是系统里面关机风扇转  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重装故障依旧

网友: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造成这个现象有好几种原因,你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第一次遇到呢。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风扇改常转了,改到静态5V上了

网友:
先把主板放电吧  不行的话 先查电源  然后查主板 这个引发问题蛮多  不要单方面去尝试。

网友:
有没清过BIOS? 要不就是板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遇到过是电源不良引起的。另外主板也有可能。

网友:
主板风扇电路是不是被改过,要是改过常转的话,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是什么样的主板,一点资料也不说

网友:
是本本还是台式机啊?有些本本好像是关机延时一段时间再断电的。如果是台式机,那主板就有问题啰。

网友:
做电脑几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现象。。。。

网友:
bios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了。把风扇的线改到电源的四针接口上,应该就能控制了!!

网友:
照你这么说,电脑关机后处于待机状态,但风扇还处在供电状态,是硬件方面电源供电控制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供电电路元器件损坏导致上电就导通直接供电。

网友:
主板问题,看时序测量哪项供电还有,然后查找EN信号是否出问题。

网友:
恢复COMS,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象是IO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好多问题啊  比如那个小原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改过风扇

网友:
这问题真的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一般就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跟BIOS没什么关系。有些高手,刷BISO还来劲了呢

网友:
cpu——fan connect ,查查这个

网友:
跑绿线的线路

网友:
就一个问题 你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品牌机还是组装机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呢,来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 主板共电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