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昂达主板

楼主(2012-09-17):
昂达主板量各个供电都有、就是不跑码,是双BIOS的,,,,,求解。。

网友:
试试刷BIOS    不行建议换BIOS   IC

网友:
谢谢高手援助

网友:
主板小电池放电试下

网友:
先放放电,再刷一下BIOS

网友:
双BIOS的不容易坏资料。。。做桥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测总线没有问题,刷bios也没有用。。。郁闷。。。

网友:
直接做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