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掉电

楼主(2012-09-17):
我的是华硕p5p800-mx的主板上cpu后掉电,后测到mos管2个下管坏了,但是手里面又没有料,问下高手可以用那些mos管代换,坏的mos型号是85T03GH的

网友:
新手 你随便换MOS管 这东西只要功率能达到 都通用  本公司新建交流群11219845

网友:
去你当地的电子市场找下,应该会有的

网友:
MOS管 一般都能代换的   放心大胆的换

网友:
楼猪,到废板CPU供电下管拆一下过来替换就OK啦,有条件的话可以查查你所说的场管PDF,看看耐压和耐流最大多少,找相同的参数的或大者原者就可以了,代换首先条件还是元件封装是否一样,体积问题.

网友:
别把P管N管弄错就行

网友:
随便找几个CPU 旁边的 都能用

网友:
参数只要和原来的一样或比原来的大就行

网友:
去料板的CPU供电管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