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9-17):
开机几分钟后5V输出为0,或者0.6V左右。再按开关无反应。上个图帮指教下。

网友:
这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吗?Q701 B极控制不对吧?

网友A:
等Q701 B极上的 ZD 电压过大的时候  才反向击穿,Q701才工作的 。

网友(点评):
是的。正常工作的机子。此支路是不工作的。只在显示器进入待机黑屏瞬间Q701才短暂导通,以防止12V瞬时升高,危及后级高压输出电路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Q701 B极上的 ZD 电压过大的时候  才反向击穿,Q701才工作的 。

那你的意思是说Q701在这里起到保护做用了。或者说ZD701已经击穿了

网友:
电路有问题,且Q701根本不可以断开!

网友:
谁有好点的书籍给介绍一下啊

网友:
三极管是起到假负载作用,当没接高压时防止12V过高。你把驱动板拆开还是一样查整流二极管、光耦、PWM芯片供电。

网友B:
兄弟啊!你这电 路有问题啊!且Q701根本电不可以断开!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Q701去掉,因为那个ZD701击穿之后Q701才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你这电 路有问题啊!且Q701根本电不可以断开!

这位师傅说那个Q701不能断开,能给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吗

网友:
你现在是修5V短路啊 你查下看他有问题没没有你管他干什么看看别的地方有没短路啊

网友:
你要告诉我ZD701电压  还有电阻的阻值。

网友:
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不说出软件参数,很难解释。

网友:
直接换歌三极管

网友:

这个电源板最后还是放弃研究了,直接 改装了下,上个图给大家,再加一个两灯高压条一共40元左右。

网友:
这种通用电源板,不带高压的,在哪里淘宝啊。麻烦给个联接。
不过就是好换,不占地方,通用性强一些。我买的一体板,有些机器不太合适。所以一次拿三款一体板,看哪种合适,换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