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进系统桌面就不能充电,不开机与进系统桌面之前多能正常充电

楼主(2012-09-17):
acer 4736G 进系统桌面就不能充电,外接电源没电流,不过不开机与进系统桌面之前多能正常充电。
这是充电电路问题还是隔离保护这里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 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查一下,修好……。帖出来看看结果

网友:
换系统试过没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也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电池电量多少?放电正常不?若放电正常,电池电量大于50%,可先放电到30%左右看看充不充电。至于原因,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