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

楼主(2012-09-17):
一台G460进水机器 主板烘干后开机 3、5V待机正常 开机有反应 电源灯亮 但电流表只有0.01A 几秒后电源电源灯熄灭 量KBC117脚在待机状态下PBTN_OUT#是高电平3.3V  按开机键有轻微电流下降2.6A左右 但南桥没有输出S3 S4信号 南桥已换 故障依旧 不知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按开机键有轻微电流下降2.6A左右?
这是不是错了……。
PBTN_OUT#是低电平有效。说明未被拉低,导致S3/S4未出

网友:
换下KBC试下

网友:
查下KBC的外围工作条件

网友:
EC有发出RSMRST#给南桥吗?

网友:
什么下降2。6A左右,没表达清楚。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2-10-18):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进水机重点查进水部位有无断线,掉件,电阻阻值变化,上来就干桥,太盲目,容易出现2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