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东芝L510笔记本3V一直跳,5V没有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9-17):
客户拿来一台本,东芝L510的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一测3V一直跳,5V没有,以前也碰到过这类的问题,解决方法是上CPU或换个CPU就好了。
笔记本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下次试一下,我修过一个只3V没有5V的

网友:
真的假的 换CPU就好?

网友(2016-09-27):
我的没有用啊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老是会烧待机芯片。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2017-07-01):
我刚好一台,现在准备去找个U换个看下吧 希望管用

网友:
。。不装CPU 3.3V 1.78的跳普。上U3.3V变2.5V 5V 没电压。。换U 还是不触发。想起来上次好像也遇到一个。也没搞起来。有没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