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开机不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2-09-17):
今晚一美女姐姐拿来一本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开机不显,电流在0.7-1.1跳变,心中窃喜,以为是内存不过或桥虚了。报价400修板。美女同意了。
拆之,键盘下来后,一看,完了,进过水。C壳右半部分到处都是腐蚀的。没办法,继续拆。拆完发现,进水大部分都在光驱上,还好。

拆成裸板,把腐蚀的清了清,顺手点了一下,竟然亮了,不会吧,这么简单吗?接屏试了几次确确实实亮了。好吧,估计走狗屎运了,于是三七二十一全部装好。一按开关,悲剧了,又不亮了。
继续拆成裸板,一点又亮了。这时候我就明白了,肯定是一些插在主板上的小板有问题。一个个的排除。右边的USB接口小板一插上就不亮。测了下U口,5V对地为0。
仔细看了下USB小板,应该是被水腐蚀了,卸了个电容,对地正常了。
装好测试,完美点亮

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既然小板的电容把5V短了,为何电流会在0.7-1.1跳变呢?哪位师傅解释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机器外接小板问题挺多

网友:
我还试过USB短进了系统掉电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其实遇到很多了,U口有问题不一定就是不能加电

网友:
那个电容很重要

网友A:
这款机器的USB小板电容坏的很多。坏了以后机器不显示

网友:
這錢賺得舒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