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0白屏

楼主(2012-09-17):
一台三星t220显示器开机白屏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哪位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
这样要什么建议啊    能修就修     不能就换呗

网友:
自己都知道是驱动板了  直接换就是啦   还要什么建议

网友:
看看驱动板给屏供电正不正常嘛

网友:
看看5V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2014-07-13):
有没有看看电容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什么都没测量    没法提供意见

换驱动板  直接省事  20多块钱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省事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