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路由器的上网和互访的问题

楼主(2012-09-17):
有一根光纤连接一个路由器1,现在这个路由器1的网段是192.168.0.1--253.    其中分给两个路由器的IP 为固定的,如路由器2是192.168.0.30,里面的静态路由网段为192.168.1.0--253;路由器3是,192.168.0.40.,里面的静态路由网段为192.168.2.0--253.要实现路由器1,2,3之间的互访要怎么操作,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要划分网段呀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猫接一个路由器,再接交换机,多少机器都行同一个网段

网友:
有意义吗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分网段,由于1网段的IP地址使用快完了,所以产了这个想法。在路由器1中是用代理部分电脑上网。想整合一下公司的网络。

网友:
路由器换好的,带多地址段支持.再上一个三层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也就是说主路由就一个,直接划三个段,再在三层交换上划三个vlan就可以了,机器多了,要实现互访就得上三层交换

网友:
在各路由器设置自定义路由指向,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你要连多少台机子啊

网友:
我有快多于一个网段的电脑,246台,带服务器。想分网段。在路由器中路由指向在处理。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二级路由(路由2和路由3)访问一级路由(路由1)是没有问题的,你的二级路由其实当网关用,没运行在NAT模式。一级路由访问二级就有问题了。最好用三层交换机划分VLAN。

网友:
多网断。VLAN是可行的。要不然就改子网..用172.16.0.1子网 255.255.0.0

网友(2013-07-09):
好像 2003 系统才可以 XP WINDOWS7 应该不行

网友:
这个很简单,首先你把所有的机器通过交换机连接起来,然后各网段机器设置各自的IP地址和子网,网关,主要的地方来了:另外在网络设置里面点高级设置--里面再添加一个IP和网关即可,关键点就是一个网卡是支持多个IP和网关的

网友(2013-10-11):
没搞过,多个路由很麻烦,好像要维护路由表,分好网段,自己网段不往外发

网友: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