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大电容电压跳变

楼主(2012-09-17):
显示器电源板大电容电压跳变,也就是桥堆两边那个电压,从260---300不断跳变,不知道是不是桥堆坏了,

网友:
换着试试,有时后级电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把大电容和启动电容一并换掉。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电容失效了

网友:
把300伏后面的负载断开看看还有没有变化如有变化就要将大电容换掉。

网友A:
输出有没有电压。

网友:
直接把大电容换掉。大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没有电压。

输出有电压,也是跳变

网友:
考虑大电容,和大电容之前的滤波线路中的元器件,代换判断,小菜的啦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一共就那么几个件 换掉不就完事了吗 有可能桥内阻增大了

网友:
把桥换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整流桥和大电容绝对是好滴,,,,嘎嘎
查一下PWM芯片VCC的供电是不是也在跳变?
呵呵,,
VCC的供电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都换掉试一下,
不行再查一下反馈,,,及保护电路,,,,
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电路太简单了,,,心细点哦
另:
要修它,你就要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多学学开关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吧,,,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和大电容绝对是好滴,,,,嘎嘎
查一下PWM芯片VCC的供电是不是也在跳变?
呵呵,,

就是不会,教教我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和大电容绝对是好滴,,,,嘎嘎
查一下PWM芯片VCC的供电是不是也在跳变?
呵呵,,

这才是最好的解答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