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下管全拆了核心电压还有5V正常吗

楼主(2012-09-17):
七彩虹C.N61V7,雷击的,已经确定坏一上管,更换后核心电压3.3V,且指针有小幅的左右摆动,全部拆了上下管核心电压变为5V,电源管理为ISL6566,因为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故障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吗

网友:
没上管应该是没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试。应该就是它了

网友:
这个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现在的CPU VCORE电压最多也就1点几V的,建议把电源管理和MOS管全部换掉

网友:
应该都换了吧 这板子也不贵啊

网友:
电压高了,查场馆G极电压怎样